PCF8591T的DA最大输出电压达不到基准电压

楼主(2017-07-21):
哪位大神用过PCF8591T,我从网上买了一个PCF8591T模块,测试发现DA最大输出电压达不到基准电压,这是为什么,基准电压5V,DA最大输出4.1V。

楼主:
跪求帮忙

网友A:
站起来说话。负载,负载,负载这个是重点,要学会看datasheet,里边有一项,10K负载时,最大输出0.9VDD。现在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起来说话。负载,负载,负载这个是重点,要学会看datasheet,里边有一项,10K负载时,最大输出0.9VDD。现 ...

大侠,这个我也有注意到,但我输出现在什么也没有接,直接用外用表进行测量,弄了好几天了,我们硬件工程说应该是我软件的原因,但为实在找不出原因来。

网友B:
先测一下VREF是不是5V,AGND是不是0V,再看一下你代码写的值是不是FF,看你用的是什么MCU,最好单步跟踪看是否写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VREF是不是5V,AGND是不是0V,再看一下你代码写的值是不是FF,看你用的是什么MCU,最好单步跟踪看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我准备先直接用两块单片机进行iic通信测试一下。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iic的波形,没啥问题的,但就是电压达不到5V,难道这个芯片就是这样吗,我现在没有负载。

楼主:
问题已解决,2楼说的很对,但在实际测试中如果接了负载,输出电压往往比0.9VDD还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