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外两层屏蔽如果共地的话……

楼主(2017-07-21):
电路板上有一层接地,听老辈人说其作用是屏蔽干扰。电路板上甚至专门给这层接地做了一个触点,用来接大地。
我要把这个电路板安装到一个铝的屏蔽盒子里。盒子当然也要接大地的。
问题:这时还有必要用电路板上的触点吗?
如果用它的话,本来干扰信号在铝盒子上流动,现在流到电路板上了,岂不是更靠近元件和走线了?

网友:
你好
沒錯的,板子上的 地要跟 鋁板 接合在一起

主要是因為地面積增加 抗干擾 更強

另外鋁盒子上的干擾 沒有電路的干擾大

以上

网友A:
干扰信号可不会随便“流动”,没有回路何来电流?所以,要连接。而且,干扰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二者都要设法降低。

网友B:
只要记得单点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