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Y变换

楼主(2017-07-21):
电路基础书籍一般都会谈到Δ-Y网络变换,不管是前变后,还是后变前,规律都是一样的,即两膀之积除以三者之和!

现在把问题推广一下,不是三个分支,而是4个,或5个,或更多n个,此时变换公式是?

网友A:
没有公式 因为超过3个分支以上的都可以用 电阻并串联来化解,另外你要明白这个公式的用途就是去简化电阻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公式 因为超过3个分支以上的都可以用 电阻并串联来化解,另外你要明白这个公式的用途就是去简化电阻网 ...

哪有这好事!?
既然需要变换,那就说明彼时是非串非并的网络结构--否则变换是自找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这好事!?
既然需要变换,那就说明彼时是非串非并的网络结构--否则变换是自找麻烦!

看看这个公式的来历就知道了,本来是简化网络分析用的,你还想怎么变换? 你实在想要公式也可以去推呀,原理那么简单 不知道你搞那么复杂干嘛。另外大哥 你的模电教程了,我还想听听你讲的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公式的来历就知道了,本来是简化网络分析用的,你还想怎么变换? 你实在想要公式也可以去推呀, ...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使用此类变换,当然是想简化网络结构,把它简化成简单的串并联组合,此时,经典的电阻串并联公式,或者是分压分流公式,都能使用!
例如桥式电路,非串非并,直接求解有点麻烦,而使用Δ-Y变换后,立马形成简单的串并联组合,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简化而是转換,Δ-Y是三个端口,口字形是四个端口,五片花辨是五端口,您要转換成多辺形还是星型(花辨 ...

不懂你们的想法 在我看来就是让电阻网络容易分析用的 转换的目的是为了使问题简单 这个东西就是电流电压等效得来的 ,哪有什么四端口 5端口 楼主非要去推公式当然也可以推  我认为这样是没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简化而是转換,Δ-Y是三个端口,口字形是四个端口,五片花辨是五端口,您要转換成多辺形还是星型(花辨 ...

第一句话是对的,仅从网络复杂度来看,并没有起到简化效果,甚至是复杂化了,例如Δ⇒Y,从3个节点变成4个节点了!

所以我上面说:变换目的是简化成串或并联简单结构!

n>3时的情形,其实是很常见的!其中n=4时,对应的是大名鼎鼎的晶格结构!

楼主:
有大仙,用所谓的自由度公式来否定n>3时结构,看的我是无语了,直接口吐4两鲜血!
三番两次想回帖,但还是忍住了,跟这种水平的菜鸟较真,没有意思!

楼主:
原本打算是:本科教材上现成的东西,我们点到为止,而把精力放到本科教材不说的,但很重要的知识点上!或补充,或拓展,或深入研究!

我一直以为这样做最好的!不曾想有些人不理解,看到人家讲课本上不说的,或者说法理解不同的,就说不必要,甚至毫无道理的对着吵!于是这意味着录完视频就来吵架玩?

对于教科书的忠诚粉丝,建议不要在这等什么视频了,等下去只能是失望,因为我们所用的分析方法,技术,思路,理解等,可能全都和课本不同!
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什么都一样,这样的视频是不是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直接看教材课本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Δ-Y变換不是简化的问题,除非是在求某两節点的阻抗。需要Δ-Y变換的运用是三相交流电源,其它地方很 ...

NO,电路理论中的T和pi(即Δ和Y)网络是非常常见的!

楼主:
n=3时,最常见的网络是pi,三极管常用的模型就是混合pi模型!
n=4时,最常见的网络是桥式整流电路,来逛模拟论坛应该无人不晓!至于这个电路为何“自由度不足”,大家去请教复旦大学教授博导,高级公司技术顾问H大师去!

sleep!

楼主:
昨天有网友说,最好讲电路设计,不要讲理论,,,思索半天,不许讲理论的话,好像也没有多少话可讲了!

不安!抓紧上网上找找所谓实战是怎么回事,于是找到了个“大牛”“秘籍”等关键字的帖子,这就是网友崇拜的实战帖子:

Δ常说的的开关管!
我们在设计电路中,经常将电路分成几个模块块,第一部分是控制部分,这部分属于弱信号,弱电的一部分;还有部分属于功率部分,弱电控制强电,小信号控制大信号等。在控制信号里面,由于它只是一个信号,这个时候,它不需要太大的电流,也不需要一个太大的发热量,我们只要实践信号的转换就可以了。比如电平转换,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转换,比如相位的移动,信号的整形,波形的整形等等,这些都只是实践一个信号的转换,这个信号的本身的能量有多大我们并不关心,因为我们只关心信号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要2n3904、2n3906这种小功率的三级管。
这种管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比较快,速度比较快就是我们在控制过程中最大的好处就是延时特别少。为什么延时特别少,这部分拓展内容我在线下培训班有深入的拓展,这里主要是介绍2n3904这种三极管的特性,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特点就是价格特别便宜,一般像这个一个是两到三分钱,特别便宜,就是用几个,加起来就几毛钱,它的价格是很低的,然而如果你用一个冷门的三级管,它一个的价格就要几毛钱了,这就是十倍的关系,两种三极管实现同样的功能,我们也没必要买贵的。所以大家要记住,2n3904、2n3906在做控制信号电路中用得比较多些。其中2n是指封装,指得是to-92封装的,这是插件的。另外一种,就是贴片的,贴片的就是刚才所说

楼主:
做个调查:
网友们所期望的模电内容或格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给个样本?复制粘贴过来也行,给个链接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个调查:
网友们所期望的模电内容或格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给个样本?复制粘贴过来也行,给个链接 ...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可以先从器件的属性入手,然后根据需求举例几个典型的电路,从频率,温度,电磁干扰等等方面做相应的处理,深入到什么程度都好,在这个阶段中,大家也会各抒己见,做一些理性的讨论。

网友D:
上理论挺好的,就是别太偏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个调查:
网友们所期望的模电内容或格式,到底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给个样本?复制粘贴过来也行,给个链接 ...

我觉得是从实际入手,就好像鬼子的书一样,然后慢慢的阐述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从实际入手,就好像鬼子的书一样,然后慢慢的阐述原理。

很赞同,但是可以不说鬼子么,我会忍不住的想到蛮夷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从实际入手,就好像鬼子的书一样,然后慢慢的阐述原理。

实际上,说只要干货,拒绝湿货的人,说白了,就是想一口吃成胖子!他们自己也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杨过,身重剧毒快挂了,掉山洞里奇遇个绑在巨石上的神人,很快练成神功,回到世间就解了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难题,一战成名!
这些网友渴望像杨过这样功夫速成!

针对这些网友的这种心理,江湖上有了好多所谓的“实战速成班”,仅仅几天或者若干节课,就可以出师了!但报名费不斐,至少几千!
从流出的上课PPT看,90%以上都是湿货,很多内容甚至是流行教材上的!

人傻,钱多,快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说只要干货,拒绝湿货的人,说白了,就是想一口吃成胖子!他们自己也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

有个词语叫由浅入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说只要干货,拒绝湿货的人,说白了,就是想一口吃成胖子!他们自己也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

纠正下,不是杨过,是张无忌。。。
由浅入深挺好的,您要体谅论坛小伙伴的平均水平,大部分人能得到收获你的付出才有意义。
理论本来就很重要,但希望与应用相结合的来讲理论。

网友G:
用MATLAB列方程

网友G:
这都不会,,你起码知道等效的原理吧,要满足每个端口的电压和电流,然后咧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