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1000行,Python 20行

楼主(2017-07-21):
本来觉得很夸张,
可能还真是啊
感觉在嵌入式  Python也大有可为啊

网友A:
只能说你用的两个语言,一个有要实现的功能相关的库或函数,一个没有;
所以没有好方法比较;
如果你可以找到对应的函数库,用C也是几行代码;
完全不用函数,c也许会多点代码,不会差几十倍

网友B:
你们说的不是单片机开发吧...
microPython官方的好像只有stm32f4的支持。51就更别想了。

网友C:
不能这么说  那一个图像算法 MATLAB调个函数就好了?!都是别人封装好了,你看到的就是十几行而已。

网友D:
把整个库都塞mcu里面后,会发现flash总占用还是大了太多。

java虚拟机、vb运行库、.net framework、labview engine、Windows script host、mathlab引擎 ... ...
哪个安装包小于3M?
最近发现基于C的lua确实可以做到1M以内。

C语言的运行库可以,包括整个数学库和printf全功能的标准库,也就是4kB左右。

楼主:
我说的是语言表现力的问题,python这种超高级语言本来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只是惊叹现在mcu的发展,以前一片avr128要40多元,现在一片脚少的m7都差不多了,同样成本,开发思路霍然开朗啊,

网友E:
不能这样比较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语言表现力的问题,python这种超高级语言本来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只是惊叹现在mcu的发展,以前一片a ...

本来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只是有现成功能的库在后台你看不到而已,如果没有就傻眼了。难道你还想把哪些库塞进单片机??

网友D:
高级语言就是这样的,用powershell脚本语言,一句话就可以看某个ip地址能否链接的上,一句话就能从远端下载内容。
java的字节码的效率比arm的要高。c#的一个字节加上堆栈中的类型,可以new出来一个对象。

楼主:
最终芯片如何完成工作,和编程语言表现力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事情,现实就是c作为比较低级的语言,表现力与真正高级语言比,相差太远,而以前即使差距存在也无关紧要,毕竟不可能使用高级语言开发单片机,但近两年硬件的发展使得这个情况变化了,micropython可能是一条新路的尝试

网友G:
Python能加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Python能加密么?????

加密?什麽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ython能加密么?????

python运行过一次之后,把源码删了,也可以继续运行

网友H:
没这么夸张吧
20行的代码也许占用的flash比1000行的c要大呢
嵌入式行业比较珍惜ram和flash哇

网友I:
会用脚本不算啥。关键在脚本后面的运行库呀!从内存开销来看,更看好lua.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密?什麽意思?

就是下到单片机里边并加上密,不容易**。这点好像做不到

网友J:
现在单片机都做成双核了,以后的编程将电脑程序移植就行了.
要么类似现在的水果派一样,叫DIY电脑.

网友K:
汽车、军工、航天、工业等有可靠性要求的行业连new delete都不能用,程序必须是静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汽车、军工、航天、工业等有可靠性要求的行业连new delete都不能用,程序必须是静态的 ...

这又是哪里听说来的???
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有内存管理,程序加载过程本身就是动态的,何来的变量必须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下到单片机里边并加上密,不容易**。这点好像做不到

字节码是看不到源码的
而且加密功能也不能从看不看得到源码来判断
加密需要另外的软硬件实现,C也一样,也没有所谓“加密”能力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又是哪里听说来的???
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有内存管理,程序加载过程本身就是动态的,何来的变量必 ...

IAR的编译器手册明确说的,现在就让你写一个按键检测程序,这个按键控制核弹的发射,你用py晚上睡得着吗。

如果有个PY的解释器过了SIL3认证,我用它写个按钮,控制核弹,又有什么可担心? 安全不完全等同于简单,没有谁说可靠性设计就是简单性设计

网友L:
引用 网友K:
IAR的编译器手册明确说的,现在就让你写一个按键检测程序,这个按键控制核弹的发射,你用py晚上睡得着吗 ...

主要是这些系统控制的都比较“死”,硬件资源就是那些,算法也是固定的,静态变量Debug会方便很多

你要是在PC上搞个类似Office、CAD这种软件,没有动态分配内存不可能,因为你面对的是用户,用户的需求千奇百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主要是这些系统控制的都比较“死”,硬件资源就是那些,算法也是固定的,静态变量Debug会方便很多

你要 ...

是的
不要说PC了,工业,军工用的带操作系统的,都是动态的
还有那么多服务器程序都用JAVA写的,内存都不手动回收

网友M(2017-10-20):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用的两个语言,一个有要实现的功能相关的库或函数,一个没有;
所以没有好方法比较;
如果你可以找到对 ...

说的有道理

网友N(2018-02-15):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要说PC了,工业,军工用的带操作系统的,都是动态的
还有那么多服务器程序都用JAVA写的,内存都不 ...

服务器端的怎么拿来跟嵌入式的比,跟单片机更加不是同一个次元了,想想你拿个安卓手机配置那么高打开个应用要卡多久,用C语言写的单片机开机基本是即开即用,你用Java估计被敌人炸死了连开机都没完成呢!

网友O:
那是你刚好有这样py库,没有的话,什么语言写都至少要800行

网友P:
底层驱动还是不行

网友Q(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R:
本来就应该有这种能力???只是有现成功能的库在后台你看不到而已,如果没有就傻眼了。难道你还想把哪些库塞进单片机??

网友S(2018-07-05):
各种语言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不要动不动就拿python去跟C语言比代码尺寸和安全性
学会利用各种语言的优势做互补才是正道!
python是可以嵌入C/C++的
也别想搞明白所有代码细节才觉得安心
难道写个安卓前端还要把安卓6的源码全部精读一遍吗?真是想笑...

网友P:
人工智能语言 Python

网友T:
无论你走了多远,用的语言有多高级,回归到CPU或者MCU本身,它们也只认0和1而已,没有底层的驱动库给你支持,你如何访问内存地址,因此你说的几十行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罢了,中间链接了多少东西你也不知道,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U:
你这其实就是已硬件性能换取软件开发难度吧,也别贬低c抬高python,搞不好pytion的编译器还是用c写的呢,,最终都得变成机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