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9的串口问题

楼主(2017-07-21):
msp430f5529lp,在进行串口通信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UART1串口是COM5时,正常进行通信,当变为COM3时,却总是失败。。时而是COM5,时而是COM3,是什么原因呢 ?怎样使得它可以变成COM5 呢?

网友A:
指的是在电脑虚拟串口吗?如果是,删除虚拟串口,重新更新驱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啊,连接的是哪个com口就是那个

网友C:
怎么删除虚拟串口

网友D:
这个是你插在不同的USB接口上了。

网友E:
这个数据占用了吗

网友F:
软件存在问题而已。

网友G:
串口是根据你的设备驱动定义的。

网友:
这个直接在串口修改。

网友H:
这个串口有什么问题?

网友I:
串口芯片的驱动问题。

网友J:
识别管理器不能够修改吗?

网友:
COM3和COM5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不同的usb接口显示不同的IO.

网友E:
清除多余的串口。

网友F:
使用的是哪个串口芯片?

网友G:
可以修改这个com口。

网友:
在串口设备里面修改串口号

网友J:
这个清楚之后就可以随意定义串口了。

网友:
可能一个串口被占用,只能配置其他的串口了。

网友I: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软件,并重启电脑。

网友H:
是不是驱动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