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串并联APF的同异

楼主(2017-07-21):
最近在看有源电力滤波器的相关知识,感觉串联型和并联型的APF在主电路拓扑上几乎没什么区别啊,只知道串联型的相当于一个受控电压源,工作时串联进主电路,一般补偿电容滤波型整流电路,并联型相当于一个受控电流源,工作时并联进主电路,一般补偿阻感负载型整流电路,小弟想问:单从主电路结构拓扑上看怎么区分到底是串联型的还是并联型的APF啊?   这两者是不是只是只有软件上的不同啊?   还有串联型的APF接入电路的方式和并联型的没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一个叫串联的一个叫并联的?  是因为正常工作时一个等效为串联进电路的电压源才叫串联型APF么?   问题比较Low,希望有大神看见能够给小弟解解惑

网友A:
感觉串联型和并联型的APF在主电路拓扑上几乎没什么区别啊

确实看上去很相似。
但补偿目的和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B:
详细解说,可以参考陈坚《电力电子学》,308页开始。
不过,在此之前,先要弄清楚交流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以及谐波等问题

网友C:
串并联的结构差不多,原理上的不同怎么体现呢?

网友D:
串并联的APF的我还没怎用过的,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实看上去很相似。
但补偿目的和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这一块的还是这些专业的技术大牛解释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