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TM32 扩展输入的话 是用74164吗?

楼主(2017-07-2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需要扩展输入吧,STM32的引脚很多的

网友B:
想扩展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stm32的速度是很高的,是否可以匹配呢?

网友C:
扩展输入时为了什么呢?只听说扩展输出IO引脚

楼主:
扩展输出IO引脚

对啊

就是比如IO口不够用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种扩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