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入侵检测

楼主(2017-07-21):
请教下有坛友涉猎超声波入侵检测这块吗,范围至少达到7-8米,不局限于检测移动的人体。有兴趣的的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A:
要这么远的距离,超声波接收部分的模拟前端要做好

网友B:
为啥不用雷达或者热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雷达或者热释电

雷达有辐射,红外安装有局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远的距离,超声波接收部分的模拟前端要做好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么,模拟的滤波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雷达有辐射,红外安装有局限

如果只是辐射问题 那雷达是最佳方案了。
毕竟雷达发射功率低 而且又不是电离辐射能量低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么,模拟的滤波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

你模拟通道设计的多大的增益?模拟接收通道滤波器和前放设计的好的话,110db的增益是没问题的,这个应该可以检测那么远的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模拟通道设计的多大的增益?模拟接收通道滤波器和前放设计的好的话,110db的增益是没问题的,这个应该 ...

目前80dB都木有做到额。。。底噪很大,窄带宽的滤波不太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辐射问题 那雷达是最佳方案了。
毕竟雷达发射功率低 而且又不是电离辐射能量低的很
...

你指的雷达是多少频段的,之前了解过毫米波,价格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80dB都木有做到额。。。底噪很大,窄带宽的滤波不太好实现啊

怎么不好做哟,很容易就能做到110db啊,使用窄带滤波器,噪声又小,而且你超声频率一般40k的话,窄带滤波器也很容易啊

网友A:
顶多再考虑到多普勒效应,滤波器的带宽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多再考虑到多普勒效应,滤波器的带宽OK的

器件本身的底噪+环境的影响,会有频率很接近的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器件本身的底噪+环境的影响,会有频率很接近的噪声

带内的噪声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干扰,你现在做到多少dB了,我上次给别人做了接收通道的27k-45k的,110dB没问题,如果做成窄带,噪声应该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内的噪声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干扰,你现在做到多少dB了,我上次给别人做了接收通道的27k-45k的,110dB没问 ...

厉害啊、、我现在只做到70多dB、噪声就大的不能接受了,直接淹没了远距离的信号。实际测试FFT分析会有30KHZ左右频率的信号。能做到110dB应该是差不多了。期待和您交流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啊、、我现在只做到70多dB、噪声就大的不能接受了,直接淹没了远距离的信号。实际测试FFT分析会有30K ...

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