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全恢复U盘里面的图片

楼主:
  U盘是用来储存数据的工具,因为U盘小巧、方便携带,因此深受我们的喜爱,那么如果我们在使用U盘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将U盘里的文件删除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将我们U盘删除的文件恢复?U盘误删的文件如何恢复?

  当我们不小心将U盘里的文件删除时,我们可以使用互盾u盘数据恢复大师恢复我们U盘里删除的文件,这款软件的扫描系统,能够帮助我们准确的扫描出U盘里删除的文件,因此只需要利用这款软件,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将U盘里误删的文件恢复,以下就是这款软件的使用教程。

  1、首先我们将互盾u盘数据恢复大师安装到电脑上,然后我们将我们的U盘连接电脑。

  2、运行互盾u盘数据恢复大师,打开软件界面之后,我们点击界面当中的“U盘手机相机卡恢复”功能。

  3、接下来点击需要扫描的U盘,确定之后点击“下一步”。

  4、之后软件就会开始全方位的对我们的U盘文件进行扫描。

  5、等待软件扫描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查看U盘里文件了,我们只需要将那些将那些我们需要恢复的文件勾选出来,然后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对文件进行保存。

  6、最后我们点击“浏览”选项,选择文件需要储存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按钮,我们就可以就可以恢复我们U盘里的文件了。

  以上就是我们误删U盘文件的恢复方法了,我们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恢复,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U盘删除的文件恢复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还碰到误删电脑文件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款互盾u盘数据恢复大师恢复我们电脑当中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