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比较器所处理信号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7-07-21):
大家啊,我最近在做频率计,所用芯片是tlv3501,所以我想问对于比较器而言,他所能处理的信号频率有什么决定,是由他的传输延迟时间决定的吗???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群延时+上升/下降时间来计算,TLV3501规格书中已经给出了一个参数是80MHz,实际如果压差比较大的话,可以处理到100MHz

网友B:
TLV3501,这几比较器做到100M没有问题,前段时间做过。

网友C:
跟比较器的阶跃信号响应斜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