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运放的选择

楼主(2017-07-21):
在参考电路中给出的运放是lt6011,和tlv2211,用在传感器的信号放大检测电路中,要求漂移尽可能的小,结果这两个器件很难采购,想更换成其它的轨到轨精密运放,请大家给推荐下,性能指标优于lt6011及tlv2211,稳定,可替代的精密运放,请给出型号,谢谢。

网友A:
lt6011与TLV2211参数相差很远的,如果是针对TLV2211,那可替换的型号就很多了,楼主看下SGM8957-1

网友B:
设计电路,应该根据需求定出电路的合理指标,然后根据电路指标确定器件指标,再去进行器件筛选。参考电路只是参考,其元件选择未必就是设计者所需求的,所以楼主的做法有点本末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6011与TLV2211参数相差很远的,如果是针对TLV2211,那可替换的型号就很多了,楼主看下SGM8957-1 ...

在电路中,是采用了两种运放,两片双运放和一片单运放,组成转换及放大电路。目前电路已经设计完成,只是考虑针对lt6011及tlv2211有无相应的或者指标更好的替换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电路中,是采用了两种运放,两片双运放和一片单运放,组成转换及放大电路。目前电路已经设计完成,只是 ...

明白了,LT6011是双路的,TLV221是单路的。都有性能接近的型号。
如果工作电压在5.5V以内,上面的SGM8957系列就可以满足

楼主:
仔细查了一下,想把双路和单路统一在一起还有一些难度。原来设计中,双路采用的零漂移的lt6011,而单路选用的是tlv2211,tle2211这个封装与别的不同,而且替代比较困难,只能等下一次改板换型号了。想换成的同一种,或者TI的同一种。有好的型号大家可以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请教一下LT6011的替代型号,目前初步考虑用AD8629替代,请用过的朋友给把一下关,时候可以替代。如果用AS8629替代了lt6011,是否可以用AD8628替代tlv2211.
有了解的朋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LT6011的替代型号,目前初步考虑用AD8629替代,请用过的朋友给把一下关,时候可以替代。如果用AS86 ...

仅仅从参数看,AD862x系列包括上面的SGM8957系列都是可以的,但还是要看实际电路的测试,那样品测试看看吧

网友C:
咨询ADI   TI的  工程师  让他们给你推荐 好采购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