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FSMC的总线复用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7-07-21):
我分别用FSMC_Bank1_NORSRAM3驱动sram
用FSMC_Bank1_NORSRAM4驱动LCD
程序能正常运行

我就是想知道假如sram的数据还在保持当中,那么这时去操作LCD,这样不是会冲突么 ?
FSMC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wangkangming @老歌新唱 @江枫渔火 @caiwenwen355 @小小乔 @uet_cache @香水城

网友A:
很久没逛21BBS了,既然撸主提到了我,眼看也没有别人回复,那我就简单给撸主分析一下吧。过了那么多天了,也许撸主也早已解开心结了。

SRAM的数据只要你写入了,不掉电的情况下,数据是自保持不变的,你单片机干别的事是不影响它的。我说的好像是废话。

无论LCD还是SRAM或别的使用FSMC总线控制的设备,他们都是可以直接以内存地址空间来访问对应数据的。然,空间被划分为N个区块,每个区块关联一个独立的片选信号引脚。当你访问内存的区域时,自动选择内存相连的片选,当你访问LCD时,则自动选择了LCD相连的片选,这些片选不会同时被选择到的,所以,他们不会冲突。他们不会同时被选择到是因为他们的地址不在同一个区域。

使用FSMC来驱动LCD是一种特别的用法,聪明的人民啊,把LCD那些控制信号线,与FSMC的地址线相连,就能通过访问特定地址来选择该信号线的电平。因为当你访问某个内存地址的数据时,是会输出对应地址线信号的。我好想又说了一段废话。

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拿地址线来作为片选就可以了,在同一个区域的规划出两个地址区域,接两块LCD,估计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