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存在RAM里的,掉电就没了

楼主(2017-07-21):
现在在接触OMAPL138  双核芯片。买了个开发板,但发现下载的程序存在RAM里的,掉电就没了。

网友A:
程序大不大啊

楼主:
程序比较小就几十K吧

网友B:
哦,不需要系统?

楼主:
如果存在外部存储器中,是不是得自己编写bootloader。

网友C:
几十k的东西是不需要专门的loader的

网友D:
在ti网站上,omapl138的页面里有专门讲引导的**链接

楼主:
请问 可以把地址给我下吗 我新手啊 不是很会找 谢谢哈

网友B:
TI网站搜OMAPL138

网友E:
http://www.ti.com/product/omap-l138#userGui
请问这个页面您应该已经找到了吧?

下面Application Notes大概第十行的标题您有找到bootloader吗?

关于您在另一篇上的问题,仔细研究TI的这篇文档,您也可以解决的!

祝早日走出目前的状态

楼主:
再帮我解决个问题吧 嘿嘿  公司买了个TI开发板,但是上面IO引出接口是DF40C-100DP-0.4V(51)。100引脚,0.4间距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转换成2.54间距的普通排阵啊。

网友B:
为什么这么搞

楼主:
不然都没法引出来做实验啊

网友B:
不好弄啊

网友F:
程序放到Flash里面,开机启动的时候拷贝程序到RAM里面运行。

网友G:
ram掉电丢失是特性。

网友H:
自己搜搜ram是什么功能的

网友I:
没有Flash吗?

网友J:
连基本的内容都没有动,就学习这个?

网友:
开发板的例程仿真测试吗

网友K:
下载代码到存储器。

网友L:
这个跟程序大小没有关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哦,不需要系统?

ram不是系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存在外部存储器中,是不是得自己编写bootloader。

这个丢失就是这样的。

网友G:
下载到Flash里面。

网友H:
RAM就是掉电丢失数据。

网友I:
使用外部的Flash存储代码,

网友J:
你看看例程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仿真测试是在ram运行的。

网友K:
这个开发板都有讲解的。

网友L:
ram就是掉电丢失数据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哦,不需要系统?

数据丢失不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存在外部存储器中,是不是得自己编写bootloader。

应该保存到Flash或者rom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