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推荐DCDC电源的书或论文

楼主(2017-07-21):
要那种升到千伏级别高压的书,分立元件设计的那种,谢谢了

网友A:
“要那种升到千伏级别高压的书”
输出电压高,无非变压器匝数比改一改,整流元件改一改(用高耐压快速二极管)。其它是一样的。

网友A:
要开关电源的书,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自己找。

网友B:
高压电源,涉及到器件、结构、材料和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