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SRAM中去运行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楼主(2017-07-21):
(无正文)

网友A:
没遇到过啊,不可能吧

楼主:
程序确实般到了RAM中,但是程序中做了大量的浮点数运算

楼主:
对浮点数运算做支持的库“rts2800n.h”还在flash中。

网友B:
那难怪呢

楼主:
怎样把做浮点数运算的那一部分或者整个库都放到RAM中去来提高程序运行速度

网友C:
这个有点难搞了吧

网友D:
如果是浮点运算的可能效果不是很明显    控制逻辑应该很明显的

网友E:
库“rts2800n.h”放到RAM中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F:
这个参考其他程序设计的哈

网友G:
春旭运行的快慢的一个是跟MCU所采用的主频是相关的

网友G:
另一个就是程序结构的设计,以及程序自身设计的简洁性

网友H:
程序运行快慢跟这个关系不是很大的

网友I:
参考数据 ram运行效率为100%的话 flash直有70%

网友I:
最明显的是led程序  在ram中明显快了很多

网友J:
这个使用DSP吗?

网友K:
楼主是配置的多大的晶振?

网友L:
这个不是在ram里面运行吗

网友M:
楼主要实现多快的速度?

网友N:
这个快慢需要时钟来支持的

网友O: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处理器可以使用SDRAM芯片

网友P:
楼主需要什么运行效果?是掉电不丢失?

网友Q:
这个Flash是什么芯片?

网友J:
速度快慢还是需要跟时钟晶振有关系。

网友K:
DSP推荐50Mhz的有源晶振。

网友L:
正常的ram运行代码,可以实现。

网友M:
现在m3的内核的芯片都能够实现100多兆的速度。

网友N:
选择的多大的时钟晶振?

网友O:
是dsp的处理器吗?

网友:
没有看懂怎么在Flash运行。

网友P:
SRAM是掉电丢失,Flash是存储器。

网友Q:
SDRAM选择的是什么芯片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