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7z045的SD卡启动问题

楼主(2017-07-21):
问题描述:xc7z045-ffg900,SD卡启动不了。
硬件电路是照抄zedboard开发板,与zc706开发板的不同之处只是电平转换芯片型号不同。
在线调试SD卡中的bit文件,发现到fsblhookfallback()函数就不能往下执行了,
请教各位大牛,能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不会换成美信的电平转换了吧,那个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