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测量1ma——30A的电流,只用一个采样电阻的话有戏吗?

楼主(2017-07-21):
采样电阻2毫欧的话,1ma形成的电压只有2uv……
这种差分量的测量,测量的只是一个相对值,那么用个电子秤ADC外挂一个431当基准行不行呢?
关键还要便宜方案,想着用运放放大个十几倍再送到mcp3421(18bit,内置PGA最大8倍),不过对前级放大电路很懵逼

网友A:
看你1ma下要求的精度。

网友B:
跨了4个数量级,在NB的运放也不行。
还有,MCP3421也不行。最多也就测量到1mV略微小一点

估计换挡是少不了的。

网友C:
关键是你20毫欧的电阻,可以承受的了30A的大电流吗?

网友D:
像这种应用肯定得换挡的,考虑用PGA换放大倍数,用继电器换采用电阻

网友E:
1mA~30A的测量范围,当它是直流吧。
如果采用20mΩ的采样电阻,在30A时其功率为18W,假设采样电阻的额定功率为100W,可以买到的非天价采样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般不小于20ppm/℃,此时电阻温升应在18℃左右,那么这个误差至少在360ppm(0.036%)以上。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360ppm的误差已经很好了,虽然100W功率温漂20ppm/℃的采样电阻价格不菲。
但误差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放大器的漂移和噪声、ADC的漂移、噪声、非线性、采样电阻连接点的热电效应等。
所以,如果测量的是直流1mA~30A电流,单个采样电阻的方案,可以实现的误差指标大概是0.1%rd+3mA(15~35℃),否则成本和复杂程度明显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20毫欧的电阻,可以承受的了30A的大电流吗?

2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应用肯定得换挡的,考虑用PGA换放大倍数,用继电器换采用电阻

我想不换档的话,前级放大10倍行不行,万用表里面就是这么干的,可惜对这种精密放大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A~30A的测量范围,当它是直流吧。
如果采用20mΩ的采样电阻,在30A时其功率为18W,假设采样电阻的额定功 ...

2mΩ啊2mΩ……为啥都看成了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跨了4个数量级,在NB的运放也不行。
还有,MCP3421也不行。最多也就测量到1mV略微小一点

MCP3421只能测1mv?没用过,若真是这样性能也太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1ma下要求的精度。

1ma的精度……我想精确0.3ma就够了吧,没用过mcp3421,只是看别人用过这个测电流,看了下DS感觉精度尚可,就是mcp3421内部pga倍数太小了,0.002欧采样1ma得到的电压肯定看不见,要是前级放大个十几倍就好了,只是对精密放大一无所知

网友C:
1.关于采样电阻的问题,我查了查,居然这样的采样电阻还是不少的,但是需要克服的问题也是不少。具体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讨论。
2.关于ad的问题,想要达到0.3ma的精度,30A/0.0003A=100000,也就是10万的精度了。mcp3421最大可以设置为18位的分辨率,2的18次方是262144,超过10万的精度了。1ma-30A,通过2m欧的采样电阻后的电压是,2uf-60mv,按照10万的精度算,需要识别0.6uf的电压才可以。PGA选择8倍放大,也需要识别4.8uf才是可以的。根据网上找到的一个表格,mcp3421最小可以识别15uf的电压,还是达不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关于采样电阻的问题,我查了查,居然这样的采样电阻还是不少的,但是需要克服的问题也是不少。具体可以看 ...

谢谢一时间找不到像MCP3421这样便宜而且PGA达到64以上的高精度ADC,
至于C8051F350这种芯片,DS英文的实在看不下去了,
前级外置运放对于我来说困难太大,以前没接触过,AD8628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加个运放啊,你只说用一个电阻,没说不能切换运放放大倍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运放啊,你只说用一个电阻,没说不能切换运放放大倍数啊。

嗯加运放,就用ad8628先试试吧

网友F:
肯定需要分档位的。

网友G:
根据你的要求算了一下,你的AD用8倍放大,前级放大器还需要8.5倍左右的放大,前级放大后电压在17uV-510mV左右,这样你的AD的有效位至少要做到14.6bit,动态范围大概90dB,mcp3421还是能够做到的,只是电路质量要求高些。

网友H:
俺觉得可以考虑用多级放大,30A的时候取第一级输出,3A的时候取第二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觉得可以考虑用多级放大,30A的时候取第一级输出,3A的时候取第二级输出……… ...

我还是多串几个2毫欧电阻省心,串上四五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你的要求算了一下,你的AD用8倍放大,前级放大器还需要8.5倍左右的放大,前级放大后电压在17uV-510mV左 ...

“动态范围大概90dB”看到这句心里突然舒坦多了
就这还没考虑温飘跟热电势呢

网友I(2020-01-09):
楼主后面用了多大采样电阻,我现在采样电阻想用1mR  前级加了运放  测量2A左右误差有30mA

网友J:
30a-1ma 30000ma 精度为3.3x10^-5,还是翻一下《电子测量》了解下先,这个精度你需要关注什么

网友K:
电阻改成二极管,对数放大器。如果电流要么是毫安级小电流,要么是安级大电流,可以电阻和二极管并联,小电流时是电阻取样,容易高精度,大电流是二极管取样,然后反对数放大器线性化,精度低。

网友L:
为啥不考虑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M:
测量范围太大是难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