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片内程序存储器吗?

楼主(2017-07-21):
硬件仿真时,Load Program 将.out文件加载至DSP,这时程序加载到哪里呢,是片内程序存储器吗?

楼主:
如果是的话,6713只有64KB程序存储器,程序超过64KB怎么办,HPI自举时同样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再有如果是Flash引导,如果Flash中的程序大于64KB,这时是不是程序运行时需要从Flash中读取指令?

网友A:
是加在内部RAM运行。

网友A:
由CMD文件决定。

网友B:
这个大概就需要我们自己编写BOOTLOADOR程序,也即二次引导程序。

网友C:
程序一般都是被加载到片内存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