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剩余电量检测电路设计

楼主(2017-07-22):
设计了一个电路,电源用的是两节18650锂电池7.4v,现在想对这两节电池进行电量精确检测,只要求检测放电过程中的电量,因为充电的时候电池是取下来的,所以充电时候电量不用检测,在网上看到有一种方案是用电流传感器FAN4010搭建电路来进行检测,链接如下http:链接blog.csdn.net链mirkerson接article链details接38899421(链接改成/),不过具体应用电路看的不是很明白,主要就是对放电电路原理图里面的输入电压VCC-battery以及负载电压VCC-Load这两个电压接法不太明白,我觉得VCC-battery应该指的是电池的正极,电池在板子上首先是经过LDO和电荷泵处理然后供给一些芯片和电机工作,所以这个负载电压感觉又像是电池的正极,希望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并且对此电路测量电池电量的精确性和合理性做一下评估,如果有更好的方案,可以点拨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那个只能检测电压来推算电量,检测电流只是为了确定电池内阻而计算出电池的真正电势

网友B(2017-12-08):
您好 我正在设计一款俩节锂电池供电 输出12V 的数字电源管理设计 方便加QQ交流吗??我的QQ523600732

网友B:
你采用电阻分压检测不就OK了 通信吗

网友C:
如果想精确检测电池电量, 需要用库仑计电路,价格昂贵.
如果只是粗略检测电池剩余电量的话, 通过检测电池电压即可, 可以用两片CN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