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KEIL5 修改了 修改FLASH 偏移地址后生成BIN出错,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7-07-22):
KEIL5 修改了 修改FLASH 偏移地址后生成BIN出错,起始地址改成0x0,BIN文件是对的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中断入口的地址偏移也需要修改,程序才能正确运行。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改了FLASH 偏移地址后,生成不了BIN文件,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装了KEIL5.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