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时钟设置如何修改

楼主(2017-07-22):
我用stm32f103c8t6写程序,原来晶振是12M,
Stm32_Clock_Init(1);                    //12MHz
void Stm32_Clock_Init(uint8_t PLL)
{
        uint8_t temp;

        RCC_DeInit();
        RCC->CR|=0x00010000;
        while(!(RCC->CR & 0X00020000));
        RCC->CFGR=0X00000000;
        FLASH->ACR|=0x30;
        RCC->CFGR|=0x00000001;

        temp = 0;
        while(temp!=0x01)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RCC->APB2ENR|=1<<0;                 //SYSCFG

}

现在晶振换成了8M。请问如何修改设置。谢谢

网友A:
看官方的参考程序,有个时钟定义的,定义的12M改成8M就可以了;

根据寄存器改的话,你要看DATASHEET,设置相关寄存器,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官方的参考程序,有个时钟定义的,定义的12M改成8M就可以了;

根据寄存器改的话,你要看DATASHEET,设置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