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码管都不会亮了

楼主(2017-07-22):
现在问题是,上电能显示654321,可当按下P1.3口接的按键时,6 个数码管都不会亮了,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03h
reti
org 000bh
reti
org 0013h
jmp wzd1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wzd1: push psw      ;外中断入口
       push acc
       clr ea
       clr ex1
       jnb p1.3,key3    1.3为0时转KEY3
wzdfh:pop acc          ;外中断返回
       pop psw
       setb ea
       setb ex1
      reti
key3:call delay10ms
     jb p1.3,wzdfh
    l1: jnb p1.3,$
       inc 31h           1.3松开时31H加1
     mov a,#10
     cjne a,31h,wzdfh     ;31H中不等于10中断返回
     clr a
     mov 31h,a             ;31H中的数据清0并对下一地址中的数据加一
     inc 32h
     mov a,#10
     cjne a,32h,wzdfh
      clr a
     mov 32h,a
     inc 33h
     mov a,#10
     cjne a,33h,wzdfh
          clr a
     mov 33h,a
     inc 34h
     mov a,#10
     cjne a,34h,wzdfh
          clr a
     mov 34h,a
     inc 35h
     mov a,#10
     cjne a,35h,wzdfh
          clr a
     mov 35h,a
     inc 36h
     mov a,#10
     cjne a,36h,wzdfh
     clr a
     mov 36h,a
     jmp wzdfh

start:mov 31h,#1
       mov 32h,#2
       mov 33h,#3
       mov 34h,#4
       mov 35h,#5
       mov 36h,#6
       clr p1.5
       setb ea
        setb ex1
start1:call display
       jmp start1
display:mov r1,#31h
   mov r2,#00000001
play:  mov p0,#0ffh
       mov a,r2
       mov p2,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call delay1ms
       inc r1
       mov a,p2
       jb acc.5,endout
       rl a
       mov r2,a
       mov p2,#0h
       jmp play
endout:mov p0,#0ffh
       mov p2,#0
       ret
delay1ms:mov r3,#2
   d1:   mov r4,#250
   d2:   djnz r4,$
         djnz r3,d1
         ret
delay10ms: call play   ;10ms子程序,调用一次显示子程序约6ms,调两次约12ms
           call play
         ret

tab:db   48h,0ebh,52h,62h,0e1h,64h,44h,0eah,40h,60h
end

网友A:
程序应该显示一下就没有了.
中断方式

网友B:
将SP值该一下.或许可行。

网友C:
看看,不是很懂这个,为什么呢?SP值怎么改啊?

网友D:
用软件仿真一下,関件\是否能进入中断测试,Sp初为07,加一语句mov sp =70h

网友E:
给堆栈入口地址。60h
把按键抬起判断放到最后
给你个建议以后看C语言写汇编

网友F:
是不是中断处理的不好啊

网友G:
这个按键是不是死循环了?

网友H:
这个按键不能占用显示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