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灯为什不灭

楼主(2017-07-22):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0
sbit  key=P1^0;
unsigned int  i=0,num=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
void init();
void key_Scan();

         void key_Scan()
         {
         if(!key)
         {
            Delayms(1);
                   if(!key)
                   {

                           while(!key)
                        {
                          P0=0x01;
                          i++;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while(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void main()
         {
         init();
         key=1;
         P0=0x00;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i==1&&num==20)
                {

                   P0=0x00;}

                 }

网友A:
keyscan有问题,if用法错误,应该是if(keys==0)这样的

网友B:
我好像看到代码有错误

网友C:
语法错误,主函数与中断不对.

网友D:
请教他人之前还是摆好态度,把自己的代码摆整齐嘛,人家看着都头疼。

网友E:
大哥 你能把程序摆整齐点就好了

网友F:
while(!key)应该放在i++花括号的后面,另外我看你的延时将近有40毫秒,稍微有点长啊

网友G:
灭谁?
你如何定义“灭”的行为?
有何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