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开关电源电气的技术指标

楼主(2017-07-22):
常见开关电源电气的技术指标

开关电源的技术指标有很多,包括电气指标、机械特性、适用环境、可靠性、安全性和生产成本等。本节重点讨论电源的电气指标。  根据电源用途不同,指标优先考虑的重点也不同,但首先应考虑电源的安全性。目前,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开关电源安全规范。常用的国际安全规范为IEC950、 IEC65。
  常见的开关电源电气技术指标有:
  (1)输入电源的相数、频率:根据输出功率不同,可采用单相或三相电源供电。在输出功率高于5kW时通常采用三相电源供电,以使三相负载均衡。我国市电电源频率为50Hz。
  (2)额定输入电压、容许电压波动范围:我国市电电源额定相电压为220V,线电压为380V,在容许的输入电压波动范围内都要保证额定输出功率。
  (3)额定输入电流:指在额定输入电压和额定输出功率时的输入电流。
  (4)最大输入电流:指在容许的下限输入电压和额定输出功率时的输入电流。
  (5)输人功率因数:指输入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
  (6)额定输出直流电压:也叫标称输出直流电压,指在额定输出电流、满足规定的稳压精度及纹波等指标时的最大输出直流电压。
  (7)稳压精度:有多种原因会导致输出电压的波动,如输入电压波动、负载改变等,稳压精度指在容许的工作条件(输入电压波动、负载变化、环境温度改变等)范围内,实际输出直流电压与额定工作条件时理想输出直流电压的比值。它反映了电源的控制精度。
  (8)输出电压的纹波与噪声:纹波指输出电压中与输入电源频率同步的交流成分,用峰-峰值表示。噪声指输出电压中除纹波以外的交流成分,也用峰一峰值表示。常用纹波和噪声的总合值减去输出电压中交流成分的峰-峰值来表示输出电压中交流分量的大小。
  (9)额定输出电流:额定输出电压时供给负载的最大平均电流。
  (10)效率:指输出有功功率与输人有功功率之比。
  此外,还有反映电源系统动态特性的指标,如突加负载时的动态电压降、调整时间等,以及开关源的电磁干扰与射频干扰指标等。
  不同的应用场合对电源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开关电源设计时首先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对电源的技术指标要求,然后选择合适的变换器结构并完成有关参数设计。

网友A:
输出电压的纹波与噪声:纹波指输出电压中与输入电源频率同步的交流成分,用峰-峰值表示。噪声指输出电压中除纹波以外的交流成分,也用峰一峰值表示。

网友B:
这10点指标的都是在设计选择电源时必须考虑的。

网友B:
实际输出直流电压与额定工作条件时理想输出直流电压的比值。它反映了电源的控制精度,,电源精度的设计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C:
输出电压的纹波与噪声是衡量该电源的稳定性的重要指标。

网友D:
开关电源的技术指标有很多,包括电气指标、机械特性、适用环境、可靠性、安全性和生产成本等。——这些都是关键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