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怎么滤除电源上的低频噪声

楼主(2017-07-22):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开关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行滤波或是再降压并穏压。

不能再降压了,滤波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开关噪音?

不是开关噪音

网友C:
怎么滤波

网友D:
后面加一个隔离性的开关电源,地和电源完全隔离,现在开关电源都做得比较好,纹波50mV以内没问题。

网友E:
电源本身的反馈没有调整好,正常的5V的纹波在50mV以内,

网友F:
LC 滤波,再一大一小电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