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eMMC求助

楼主(2017-07-22):
对EMMC有很多疑惑的地方,求大神帮助。首先emmc里说的host指的是什么,可以举个例子吗?其次emmc、FPGA、nandflash他们的连接关系是什么,谁和谁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

网友A:
emmc中host应该就说的控制emmc的主控吧。这三者没啥关系啊。

网友A:
如果要连接 也是emmc和nand flash挂到fpga上

网友A:
都是并行连接的方式

网友B(2017-08-27):
楼主是要研发EMMC读写器么?   是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以前做过EMMC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