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的拉式变换

楼主(2017-07-22):
今天无意中看到RC电路的拉式变换,一阶RC串联的零状态响应公式为,Vo=Vi*(1-e^(-t/rc)),这个没毛病,然后看到很多资料RC电路的传递函数为G(s)=1/(rcs+1);我知道这个传递函数可以把电路直接放到频域中得到,r->r;c->1/sc;但是,根据Vo=Vi*(1-e^(-t/rc))这个公式拉式变换得到的不是G(s)=1/(rcs+1),哪位大侠能说说,小弟拜谢了。

网友A:
那是传递函数,你所给的时域是响应(含激励)。考虑传递函数乘激励,就可以了。

楼主:
这很尴尬啊,各位,知道的随便指点两句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传递函数,你所给的时域是响应(含激励)。考虑传递函数乘激励,就可以了。 ...

大神,我求拉式变换用的是这个:Vo/Vi=1-e^(-t/rc),求得是G(s)=1/(s*(rcs+1));和你所说的这个G(s)=1/(rcs+1)传递函数乘以激励,这里激励算是阶跃信号,拉氏变换为1/s,两者相乘一样了,1-e^(-t/rc)这个算是时域里的传递函数了(这样说不正规),通过它拉氏变换不能得到频域中的传递函数吗,还是说我这里的激励信号比较特殊,是阶跃信号,即使1-e^(-t/rc)这个表面上已经把激励信号除去了,但是隐含阶跃激励信号1(t),但是这个应该不存在这样的漏洞,因为好几年没碰这一块,现在生疏了,还请大神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求拉式变换用的是这个:Vo/Vi=1-e^(-t/rc),求得是G(s)=1/(rcs*(rcs+1));和你所说的这个G(s)=1/(r ...

"系数"问题自己去解决,而那个时域的响应不是什么传递函数。动态电路的时域方程是微分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数"问题自己去解决,而那个时域的响应不是什么传递函数。动态电路的时域方程是微分方程。
...

谢谢哈,那个系数,是我自己弄错了,跟你说的一样,传递函数乘以激励后和响应的拉式变换一样了,可能是我在最基本的定理定义上理解有偏差,虽然还有点糊涂,但是还是谢谢大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