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3V供电的485芯片吗,和5V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7-22):
有3.3V供电的485芯片吗,和5V的有什么区别,可以通用吗?

网友A:
SP3485就是3.3V的;
区别只是供电电压范围不一样,485接口还是兼容的

网友B:
max3485好像就是可以3.3V供电的

网友C:
485 的驱动芯片都符合485电气规格,和供电电压没关系(只要符合芯片的供电要求)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还是电平匹配的问题吧,电源和引脚电平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E:
看mcu的手册,MCU手册说能接就接

网友F:
简单电阻二极管处理没问题的,只要注意你的传输速度要求就行了,当然最好是转换芯片了

网友G:
我记得好像STM32接485芯片的时候,没这么复杂的,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直接接的,你看芯片的datasheet里面的VioH最小值,刚看了一下datasheet,最小值是2V,超过2V他都会认为了是高电平了。

网友I:
可以直接使用,串个电阻连接就好了

网友J:
好像市面上常见的SP485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