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面教材——“多边形”/“星形”变换

楼主(2017-07-22):
摘自: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1694&extra=page%3D1&mobile=2

楼主:
附加说明:

n端电阻网络的”自由度”是n(n-1)/2。

n=2时,自由度冗余(串并联)。

n=3时,恰好(三角和星形变换)。

n>3时,“多边形”和“星形”自由度不足。

网友A:
这种愚蠢的帖子本来是不想回复的,但是有人加5分,这样本班块总积分排名第一和第二两个大仙达成共识了,于是就板上钉钉了???非也!

首先,大师说的“恰好”,指的是这样一个命题:有一个多边形,它的边数和对角线数之和,等于顶点数,请问这是几边形?

这种问题,也不用思考了,就知道是三角形!它没有对角线,边数=顶点数=3!

其它多边形都不适合!

网友A:
对于n>3,那个传说中的“自由度”公式对不对?当然对了!

验证:n=4时,简单起见,此时多变型可以看成矩形,矩形有两条对角线,加4个边等于6,把n=4代入所谓的自由度公式,也是6!

五边型有5条对角线,加5个边等于10,和那个公式也是一致的!

实际上那个公式就是边数N+对角线数〈n(n-3)/2〉=传说中自由度公式!

网友A:
大师,这个很容易“对”上啊,何来的“自由度不足”啊???

就这水平,也敢假冒复旦大学教授,胆真肥!!碰到方舟子,早就玩犊子了!

网友B:
楼主不懂装懂,显摆了一下,我把楼主喷了,结果我被警告禁言了。
你搞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懂装懂,显摆了一下,我把楼主喷了,结果我被警告禁言了。
你搞懂了吗?

既然提到了那个帖子,那么不妨引过来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1859444-1-3.html

楼主:
由于那位已被禁言,那么看看他另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859466-1-3.html

楼主:
如果不明白0.707(即根号2分之一),什么“不相关”或“正交”都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A:
有理取闹,才不会被禁!模板已给!

话说大师水平还是有的,比如人家给了个术语:全网络!
百度搜不到,于是翻书,目前翻了10几本网络理论书籍还是查不到!

不过我估计这个火星人所说的全网络,很有可能是地球人所说的全通网络的简写版!

楼主:
此类“教材”二姨家不少,这也是我开此系列的意义所在。

网友C:
那怕说说惠斯登也好啊!

网友A:
这种小儿科问题,大师一般不愿意出手,推荐看书!
没有品味的电工,简要说下几个概念的含义!

要知为何要正交,得懂点逼近理论,这个理论概貌是说:研究势能理论,需要用到proper函数,这个函数有三种类型,圆柱,球和三角!这些函数用无穷级数中的部分和来来逼近,过程是选n个点,对应点误差为零,其它点情况未知,但只要n选得足够大,且函数连续,逼近程度会相当不错!根据威尔特斯拉逼近定理,精度可控!

n个点选好后,解方程组确定系数,此时才会发现,倘若proper函数不满足正交条件,一般情况下无法求解!只要满足,就特别容易求解,为何?正交矩阵的逆=转置,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

网友A:
再来说说0.707

在电路理论中,经常要研究功率积问题,它表示两个周期函数平均值,当两个函数相同时,显然对应ms值(mean square),又由于我们已经知道正弦波的傅里叶系数了,于是一眼就看出来正弦波有效值=sq[0.5A^2],即有效值为幅值除以sq 2

所以,懂点傅里叶,这个问题可以秒杀!

网友A: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水平差点的电工来逛论坛也受罪,能被几个大师折磨死!要么卖关子,要么说自己看书去,要么。。。此时为何不靠自己???

我在新板块说了,本科生经过三个月数学训练,自己就变的强大了,于是也就解脱了,根本无需接受这些大师的毁人不倦的“教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明白0.707(即根号2分之一),什么“不相关”或“正交”都没有任何意义。
...

不相关的二个信号,合成一个有效值为各个信号的有效值平方之和,再开根号。
直流信号的有效值平方25,交流信号的有效值平方25/2=12.5.合成信号的有效值信号(25+12.5)^0.5=6.123
你说的那叫什么话?听得懂吗?我不知道均方根,还在那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相关的二个信号,合成一个有效值为各个信号的有效值平方之和,再开根号。
直流信号的有效值平方25,交流 ...

如果i=Im*sin(wt);你对这个函数平方然后在0~pi/w积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i=Im*sin(wt);你对这个函数平方然后在0~pi/w积分

“如果……你”可以去掉,不限定是正弦。
积分之后还要求平均和开方。

网友A:
学习积累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知识点堆积过程,而是加工再改造的过程!

以这个有效值为例,许多人看到这个,脑子里只有大一教材上那点东西:什么周期交流群和直流加到电阻R上,以P相等列个等式,进而推出所谓的有效值定义!然后碰到相关问题,牢记高考准则:紧紧抓住基本定义,剩下的就是套公式!

后续课程不管学了多少,只记住这点东西,好像有惯性一样,就喜欢套这个公式!

以最简单的正弦为例,I=ImCOS(),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交流电路激励了,然而套公式至少需要五步:倍角公式,分成两项积分,代入上下限,利用周期正弦积分为零结论省却一项求解,求根!

如果用傅里叶对该公式加工再改造,如果给定上面那个正弦,明显是直接给出傅里叶系数中C1=Im了,于是两秒内就能计算出根2分之一倍Im这个结果!

如果给的不是简单正弦,直接套有效值公式计算难度非常大,而傅里叶系数提取难度较低,利用衰减速度是1/n或1/n^2,根据精度要求,提取几个系数就够了!此时计算量大幅度减少!

网友A:
理论水平提高的过程,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理解层次有所上升,而是所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抽象,变的更万能!

所以看使用什么工具,一定程度上能反应出一个人有没有进步!
例如关于本帖这个变换,大师在另个帖子里教人家如何确定电阻,使用的是测试电压源方法,同时还好意思说这种方法很容易!!!?!
实际上,这种方法好处仅仅是好理解罢了:加个电压算电流,两者一比是电阻!缺点也是显然的,计算量随着n的增大而迅速攀升!而且计算过程单调乏味,老是重复测试电压源方法!

总之,这种计算方法,是初级棋手爱用的着法!

中级棋手使用矩阵或参数法!
高级棋手使用对偶的概念!

所以同样一个问题,从解决方法上就能看出一个人水平!

网友A:
扯淡正式结束!
本身很忙,也没兴趣和大师扯,加上新版快建设任务,压力山大,每天都要抽些时间看书!

以后大师要是还要引用我的帖子,想指点指点,请明确说明我哪句话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如果还像现在这样没有任何正规理由,一味无理取闹,抹黑本人,就别怪我出言不逊!因为对付无赖,只能用其人之道,还制其人,跟他们讲大道理是行不通的,它们不受道德约束,也没有羞耻心!

想存心找茬,也是欢迎的,找茬模板我也给了!请有理取闹!

网友D(2018-06-27):
引用 网友A:
理论水平提高的过程,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理解层次有所上升,而是所用的数学工具越来越抽象,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