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实现一主多从通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楼主(2017-07-22):
(无正文)

网友A:
主机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发送询问数据包,在数据包中以一定的数据格式(通信协议)填写,通常包括:起始字符,从机地址,数据,校验字节,结束符等。  各从机处于接收状态,主机发送询问数据包后,立即转换为接收状态,各从机同时接受到主机发来的数据,分析数据包中地址是否与自己地址相同,若不同,则不予应答,仍处于接受状态,若相同,则从机发出应答数据包,(在应答数据包中,同样包含从机地址信息),主机收到应答后,根据地址信息知道这是那个从机发来的数据,处理数据后,主机再询问其它地址的从机,从机则一一应答,从机从主机发来的询问信息中得到主机给它的数据,如此,便实现了多机双向通信。

网友B:
想要搞好是不容易的,经常会挂掉

网友C:
你的通讯速率是多大呢,一般都是2400,挂的从机越多,速度越慢

网友D:
电路的终端电阻注意起始和末端各接一个,不可多接。

网友E:
收发控制端控制后需要延时1Ms最好,发送数据一个字节后下一个字节需要延时,具体看你的中断时间,中断越短越好。

网友F:
RS-485网络采用直线拓朴结构,需要安装2个终端匹配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一般取值为120Ω)。在矩距离、或低波特率波数据传输时可不需终端匹配电阻,即一般在300米以下、19200bps不需终端匹配电阻。终端匹配电阻安装在RS-485传输网络的两个端点,并联连接在A-B引脚之间。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这个匹配电阻必须要选择好

网友H:
485通信最常见为modbus协议,采用问答式,由主机一个一个查询,从机被动回答

网友I:
严格按照485的标准走线,匹配电阻接好,1000米没有问题的

网友J:
任何只能有一个485处于发送状态。在485系统中,任何一个485都可以是主,这是你根据实际问题由你的程序实现的。一般来说,总线竞争是任何程序员都要尽力避免,而不允许它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