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avota的批量烧录器终于出来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7-07-22):
是一家深圳的公司搞的,专门做第三方固件烧录的,淘宝可以找到购买链接。
该款烧录器的特性如下:
SWD 4线高速接口,速度可配置,最高可达12M,实测64K镜像文件3秒烧录校验完成
支持纳瓦特现有全系列芯片型号
支持HEX、BIN、RAW、S19、S28、S37、S、S1、S2、S3、SX、SREC、MOT等文件导入。
支持连接自动下载
支持文件加密、烧录次数授权
可编程输出3.3V/1A、5V/1A的烧录电源
可免费订制单芯片不同数据烧录,如序列号、唯一ID加密等(可自定加密算法及密钥,保护知识产权)
多个镜像文件可合并烧录,如BOOT 跟APP一起烧录

楼主:
外观接口:

楼主:
软件说明:

将FreePro离线烧录器用数据线与电脑USB口连接,电脑上将会出现一个可移动磁盘,打开可移动磁盘,双击FreeProApp.exe打开配置软件:

楼主:
编程属性配置:
选择芯片:下拉选择要烧录的目标芯片

下载接口:选择下载接口,当前有SWD接口,其余接口尚未扩展

下载速度:SWD接口数据传输频率,共有12M,8M,6M,4M,2M,1M,500K等几种选择

电源输出:给目标板供电选择

NO_POWER -----编程器不给目标板供电,由外部供电给目标板

3.0V             ------编程器给目标板提供3.0V/1A的电源

5.0V       ------编程器给目标板提供5V/1A的电源(由于有二极管降压,实际电压在4.7V左右)

擦除属性:全片擦除------擦除整个芯片

               扇区擦除------只擦除需要使用的扇区

               不擦除------不擦除芯片中的数据

校验: 烧录完成后进行一比一的目标数据对比

读保护: 芯片中Flash读保护

自动下载------烧录器自动测试是否有芯片连接,如果有芯片连接成功将自动进行编程动作。

复位运行------烧录器不自动测试是否有芯片连接,直接复件运行程序

楼主:
差异数据配置
不同的芯片需要烧录不同的数据,比如序列号、或者每个芯片不同的数据等等。此功能是针对程序安全性或者产品序列性进行一些唯一芯片唯一数据的烧录配置,可根据每个客户需求不同进行针对性配置。
输入内容:上一次烧录时烧录的内容。

起始地址:此数据要烧录到内存中的地址,此地址是16进制显示,输入时需要注意。

字节长度:要烧录的数据长度。

算法文件:选择各种算法文件,目前算带两种算法,如下:

ASCII_DEC_8BYTE_ADD:8字节ASCII十进制自加1功能。例:输入00000000,烧录00000001,一直循环自加1。
ASCII_DEC_16BYTE_ADD:16字节ASCII十进制自加1功能。例:输入0000000000000000,烧录0000000000000001,一直循环自加1
ASCII_HEX_8BYTE_ADD:8字节ASCII十六进制自加1功能。例:输入0000000A,烧录0000000B,一直循环自加1。
ASCII_HEX_16BYTE_ADD:16字节ASCII十六进制自加1功能。例:输入000000000000000A,烧录000000000000000B,一直循环自加1
SN_16BYTE_ASCII_ADD_CASE:将输入的SN后面的数据加1作为当前烧录的数据,例子中所示的本次烧录数据为SN0000000000000019。在烧录下一个芯片的时候,将会是SN0000000000000020,一直依次下去。
GET_ID_BYTE_ADD_CASE:输入内容中输入的芯片唯一ID的十六进制起始地址,烧录时会从芯片中读出给定地址中的数据,然后按字节加1,再烧录到指定的地址中去

楼主:
烧录次数授权配置
可对本次烧录的次数进行设置,比如设置授权次数为100,那么烧录到100次之后烧录器将不在进行烧录并报警

楼主:
数据配置

在芯片选择时,会自动列出当前芯片的烧录区域,客户可根据烧录区中的闪存起始地址与大小针对烧录区域进行配置,比如当前芯片为STM32F103ZE,其内部有两个区域。如下图:

楼主:
清除数据:清除前面配置的数据

数据导入:导入需要烧录的目标数据,支持HEX、BIN、RAW、S19、S28、S37、S、S1、S2、S3、SX、SREC、MOT等文件导入。数据导入时可多个文件一起导入,比如BOOTLOAD与APP分处于不同的地址,可将两个目标数据同进导入进行烧录。

数据修改:鼠标双击数据区,即可对数据区的数据进行手动修改。

楼主:
错误代码提示及解决方法:

E-05  连接目标芯片失败,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E-57  编程地址溢出,请检查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E-63  不支持的芯片,请检查芯片型号选择是否正确

E-64  校验错误,请重新烧录一次或者换块目标板

E-72  文件未授权或授权次数用完

E-80  目标板电流超过1A

网友A:
说明有客户在量产了,恭喜!

网友B:
确实有点贵,一般小型化的量产,都舍不得买。

网友B:
希望官方出一款便宜的量产工具,这个有点贵。

网友C:
感觉楼主就是那家深圳公司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希望官方出一款便宜的量产工具,这个有点贵。

谁家的批量工具都贵,对比下ST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