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10.1寸 1280*800电容触摸屏, GD哪颗片子可以驱动 ?

楼主(2017-07-22):
屏:10.1寸1280x800分辨率全视角
触摸: 钢化玻璃电容触摸, I2C接口
接口: RGB接口/LVDS接口可选
电源: 5V单电源供电

需要有带LTDC的芯片, 屏有RGB接口,请推荐一颗GD高性价比的片子,不了解STM32的 F429对应GD哪颗片子? 谢谢

网友A:
GD32F450

楼主:
F450Z需要外扩SDRAM吗

网友B:
F103的就可以的,不行的话就用F130也可以的

网友B:
f130的flas由f103的32K增加到64k的

网友C:
这个主要取决于MCU的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3的就可以的,不行的话就用F130也可以的

103 ? 大神确认可以?

网友D:
130和103是不带RGB接口的,建议使用GD32F450,带RGB接口最大可接1024*768分辨率的屏幕,可外挂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和103是不带RGB接口的,建议使用GD32F450,带RGB接口最大可接1024*768分辨率的屏幕,可外挂SDRAM。 ...

那1280*800似乎还是没办法搞得定哦 ?

网友E:
现在的普通芯片都这么强大呀,可以支持这么高的分辨率LCD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1280*800似乎还是没办法搞得定哦 ?

GD450的用户手册里写的是最大支持2048*2048,datasheet里写的是支持1024*768。我的理解是他TFT接口硬件是可以支持2048*2048,但它数据输出速度有限,2048*2048数据量太大导致帧数很低。如果是1280*800应该也可以输出,只是帧数可能会降低一点。可以找个450的开发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450的用户手册里写的是最大支持2048*2048,datasheet里写的是支持1024*768。我的理解是他TFT接口硬件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普通芯片都这么强大呀,可以支持这么高的分辨率LCD了。

可能要讲究些方法

网友F:
只有nuc972合适。lcd刷新率是和ram速度直接挂钩的,sdram不行。

网友F:
sdram都面临已经停产或将要停产,搞不懂为啥出只支持sdram的m4,出个支持ddr23的多好。配sdram简直成垃圾了。

网友A:
支持SDRAM是频率低了点,就这大部分使用SDRAM的PCB都不过关,别说频率更高的DDR2,3,4了,对制板要求太高。内部集成DDR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G:
可以看下这个基于CH554触控芯片IIC转USB方案,电容屏的https://bbs.21ic.com/icview-172438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SDRAM是频率低了点,就这大部分使用SDRAM的PCB都不过关,别说频率更高的DDR2,3,4了,对制板要求太高 ...

你是指新唐926吗?

网友H:
GD32F2系列的都可以呢。主要就是GD32F205和GD32F207,具体的型号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了。

网友I(2017-08-25):
F2系类的都可以的吧

网友J(2021-10-02):
450挂32bitsdram,注意带宽限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GD32F2系列的都可以呢。主要就是GD32F205和GD32F207,具体的型号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了。
...

这个比较全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