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仿真出现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7-07-22):
刚使用IAR FOR STM8,,仿真出错了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用的是STM8S207C6T6

仿真时出错的错误

仿真时出错的错误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CONFIGURATION

网友A(2023-01-12):
咋还涉及到内存管理了?

网友B:
没遇到过,这问题你是咋弄出来的啊

网友C:
正常按提示操作就行了,翻译一下,直接按提示操作

网友D:
是你MCU的程序弄超了?

网友E:
这是没运行就报错了啊

网友F:
你编译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G:
好像是什么内存访问错误,这个问题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H:
你电脑的事儿?咋还跟PC端有关系了呢

网友I:
你关闭这个软件,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J:
我觉得好像是内存条啊,或者硬盘的事儿,你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K:
你重启一下试试,也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L:
是不是你电脑内存太小,不够仿真?

网友M:
这问题挺奇怪的,电脑配置发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