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身技术] 你们知道科二扣分标准不,不知道往下面看

楼主(2017-07-22):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5月9号科目1,7月3号考的科目2 ,19号科目3  除了科目3第二把通过的 (第一把还没到掉头位置自作主张掉头早了 - -)

其他都是一把过。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难。  多用点心,练车不仅仅是练手,更重要的是动脑子。  不动脑子练一年也不行。

25号下周2科目4.  预祝顺利拿本   。有学驾*的相关问题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