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控制74HC595的问题!!

楼主(2017-07-22):
现在玩一个项目,STM8S005K6芯片连接18个595,控制864个LED,一个595的输出口并联6个LED灯。
现在要做成火焰的效果,小火的时候问题不大,但是中火和大火(LED灯亮的多,也闪)MCU好像会自动复位,跟硬件有关系吗??小火的时候电流1.3A左右,中火电流2.5A,大火3A以上。

网友A:
MCU复位了,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吧;
也有可能布线没走好,特别是地的处理;

网友B:
用带PC的示波器捕捉一下电源电压的变化呗!!!看是否有拉低的现象!!!对了,最好还用一个IO口,作为参考脚,比如设置大火的时候,这个IO口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复位了,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吧;
也有可能布线没走好,特别是地的处理; ...

所以不是代码的问题,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PC的示波器捕捉一下电源电压的变化呗!!!看是否有拉低的现象!!!对了,最好还用一个IO口,作为参考 ...

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不是代码的问题,是吗?

嗯,和代码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PC的示波器捕捉一下电源电压的变化呗!!!看是否有拉低的现象!!!对了,最好还用一个IO口,作为参考 ...

5V有拉低现象。被拉到3V左右。。

网友C:
电压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