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与磁耦合谐振无线充电的区别

楼主(2017-07-22):
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利用了电磁感应的原理,在发送线圈上,变化的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然后磁场又在接收线圈上感应出电场。达到能量传输。。。。那么对于磁耦合谐振无线充电而已,就比电磁感应式的多了一个谐振电容,发送接收线圈发生谐振,产生强耦合通道,能量发送过去,不是很清楚中间那个强耦合通道是什么,求大神指导

网友A:
“ 对于磁耦合谐振无线充电而言,就比电磁感应式的多了一个谐振电容” 感觉说的不确切,或者有错误

网友B:
电磁感应式充电不需要谐振电容吧?

网友C:
无论接收方是否谐振,能量都是靠电磁感应传输。耦合强弱,并不因有电容或者无电容而改变。

网友D:
对这些信息,如何判断其真假或者正误?绝对不能因为这样说的**数量多就认为是真的或者是正确的。

网友E:
耦合是要比电磁感应的强。至于原理,应该是还没有成型的理论来解释,所以就用那种说法来忽悠我们

网友:
谐振耦合和磁耦合不是一回事
要需要合适的谐振频率满足电磁耦合

网友F:
谐振, 回路中的电流, 或是谐振元件上的电压可以按Q值倍增, 但不代表输出的功率也可以倍增

网友G:
发射电路的L和C并联谐振,L不是只由发射方的电感决定,还有接收方(负载)耦合的等效电感L,和C并联自激谐振,这样效率高。

网友H:
这种主要就是基于电磁感应原理进行设计开发的。

网友I:
提到的强耦合通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