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上电自动复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22):
我用STM32 PWM控制LED,有设置按键,然后设置状态保存到eeperom,整个电路使用充电宝供电,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连接充电宝的外部电源拔下来再插上后LED会自动点亮,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自动复位,是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B:
这个是自动复位造成的吗?

网友C:
这个上电之后的LED应该是什么状态?

网友D:
首先读取EEPROM,然后配置PWM

网友E:
ELD自动点亮是高电平?

网友F:
楼主先说清楚上电之后LED是什么状态?

网友G:
这个使用的内部的eeprom吗?

网友H:
这个最好通过单步调试,查看配置数据是否有问题

网友I:
自动点亮就是电压信号已经确定了。

网友A:
首先配置IO位低电平。

网友B:
应该是充电宝的问题。

网友C:
上电之后不是自动复位吗?

网友D:
数据配置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可以通过下拉电阻确定低电平信号。

网友F:
如果跟想要的状态不一样,就是EEPROM数据没有保存成功。

网友G:
读取eeprom的数据是否正确呢?

网友H:
使用串口输出这个数据试试。

网友I:
PWM信号占空比太高了。

网友J:
二姨妈!不懂的东西您老也要跑出来搅和搅和?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搞明白了,充电宝的问题,充电宝有一个拓扑电路i,不充电时的输出与外部电源插入后输出之间有一个切换,导致了单片机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充电宝的问题。

是的  厉害!

网友K:
都是在刷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