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638的例程代码SPI通信验证

楼主(2017-07-22):
求问啊,我在使用MSP430F6638的SPI主从机例程时,主机的数据UCA0TXBUF确实在增加,我调试从机时,发现没有进入USCI_A0_ISR中断里面进行数据接收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从机里面有一个p1.4的中断,主机里面也没有啊,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做的额?下面是例程中主机和从机的功能注释,主机:MSP430F66x Demo - USCI_A0, SPI 3-Wire Master Incremented Data//
//   Description: SPI master talks to SPI slave using 3-wire mode. Incrementing
//   data is sent by the master starting at 0x01. Received data is expected to
//   be same as the previous transmission.  USCI RX ISR is used to handle
//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PU, normally in LPM0. If high, P1.0 indicates
//   valid data reception.  Because all execution after LPM0 is in ISRs,
//   initialization waits for DCO to stabilize against ACLK.
//
//   ACLK = ~32.768kHz, MCLK = SMCLK = DCO ~ 1048kHz.  BRCLK = SMCLK/2
//
//   Use with SPI Slave Data Echo code example. The master code example uses
//   a GPIO P1.1 to reset the SPI slave state machine.
从机: MSP430F66x Demo - USCI_A0, SPI 3-Wire Slave Data Echo
//
//   Description: SPI slave talks to SPI master using 3-wire mode. Data received
//   from master is echoed back.  USCI RX ISR is used to handle communication,
//   CPU normally in LPM0.  Prior to initial data exchange, master pulses
//   slaves USCI RST using an interrupt on P1.4.
//
//   ACLK = ~32.768kHz, MCLK = SMCLK = DCO ~ 1048kHz
//
//   Use with SPI Master Incremented Data code example.

我把程序下载进去,连接好两块单片机的引脚,那个指示灯也没有亮啊!有人知道怎么验证这个代码吗?

网友A:
首先确定的你的硬件接线是对的,然后调试主模块是否有数据输出,查看寄存器状态,在看从模块的寄存器状态,看看是否收到数据

网友B:
调试主模块数据确实在输出,UCA0TXBUF__SPI的数据时在递增的。但是怎么调试从模块啊,我单步看从机的程序,         运行到这里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enable interrupts就不走了啊,rx寄存器也没有值

网友C:
从机一样调试,主机的MOSI输出接从机的MISO,主机的输入MISO接从机的MOSI,时钟接在一起,片选接在一起,去除那个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代码

网友:
看线上有没有数据

网友D:
SPI通讯的还不是很复杂的,这个在MSp430的官网上都有实例的。

网友E:
SPI总线的通讯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F:
这个代码的没分享完整的哈

网友G:
这个只是基本的SPI总显得配置操作的,涉及到数据传输的,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H:
通信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使用示波器测量收到的信号。

网友I:
这个的通信距离多大?

网友J:
这个从机没有反应吗?

网友K:
使用的是TI的通信例程

网友L:
SPI的自收自发没问题?

网友M:
硬件spi协议没有编写过。

网友N:
你的源代码程序在哪

网友O:
推荐模拟spi好调试。

网友H:
两个单片机通信需要共地出来才行。

网友:
Io的供电电压是否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I:
如果距离太长,可能spi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J:
从机配置是需要地址的

网友K:
这个通信的IO配置等等都需要检查的。

网友L:
从机出现溢出的错误?

网友M:
寄存器的配置存在问题。

网友N:
如果只是数据的收发这么麻烦吗?

网友O:
集成的spi配置有时候会出现问题,复杂麻烦一些。

网友P:
这个需要验证什么?是校验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