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APFC 有用单片机编程实现的吗?

楼主(2017-07-22):
主动功率矫正,我看很多都是用的芯片实现。
用单片机应该也能够实现吧?

网友A:
代价太大。

楼主:
什么代价太大?哪一种?

网友A:
APFC其实就是实现了指定的电流-电压关系,这部分在APFC-IC里面一般只占很小部分。
其他的,像栅极驱动,过压欠压过流过热之类的保护,电压基准等,不管你用不用MCU都不能少。
而MCU制程通常和这些功率元件不相容,如果做到一个硅片上,成本会极大增加,性能却可能反而下降。

网友B:
你用UCC28019调试过吗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动手去做,你就会发现,用MCU做,代价实在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你动手去做,你就会发现,用MCU做,代价实在是大

原来如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UCC28019调试过吗

木有啊 这个芯片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有啊 这个芯片好用吗?

TI的 PFC控制器,基本功率因数校正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 PFC控制器,基本功率因数校正都用这个

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