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TI单片机MSP430-FLASH信息区编程实例

楼主(2017-07-22):
2.void flash_clr(int *ptr)
3.{
4. _DINT(); //关中断
5.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6. FCTL1 = 0x0A502; //* Erase = 1 使能擦除
7. *((int *) ptr) = 0; //* 擦除段
8.}
9.
10.FLASH存储器可以按字节写入,也可以按字写入。
11. // 字节写入
12.void flash_write_int8(int8_t *ptr, int8_t value)
13.{
14. _DINT();
15.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16.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使能写入
17. *((int8_t *) ptr) = value; // 写入数据
18.}
19. // 字写入
20.void flash_write_int16(int16_t *ptr, int16_t value)
21.{
22. _DINT();
23.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24.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25. *((int16_t *) ptr) = value; /* Program the flash */
26.}
27. FLASH存储器可以连续写入
28. // 按字节写入指定的数量的数据
29.void flash_memcpy(char *ptr, char *from, int len)
30.{
31. _DINT();
32.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33.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34. while (len)
35. {
36. *ptr++ = *from++;
37. len--;
38. }
39.}
40.
41.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可以将要保存的数据放在一个自定义的结构中,例如:
42.typedef struct Setup
43.{
44. float gain_ch0; // 0通道增益
45. float gain_ch1; // 1通道增益
46. float gain_ch2; // 2通道增益
47. …
48. char init_flag; //初始化标记,恒为0xAA;
49.}SETUP;
定义了一个SETUP结构,存放三个AD通道的增益,以及其他要掉电保存的信息,init_flag的作用是标志FLASH的参数是否已被正确初始化,当我们设置了FLASH参数后,将init_flag置一个固定值,例如设为0xAAh,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检查init_flag,当init_flag的值为0xAAh时,表明参数已被初始化。
使用FLASH参数:在程序中定义一个SETUP类型的指针变量,通过这个指针访问FLASH中的参数。
2.#define SegmentA 0x1080
3.float temp;
4.SETUP *p_setup_flash = (SETUP *) SegmentA
5.
6.if(p_setup_flash-> init_flag == 0xAA)
7.{
8. temp = p_setup_flash->gain_ch0;
9.}
修改FLASH信息:由于FLASH不能象RAM一样直接修改,可以将FLASH信息拷贝到RAM中,修改相应参数后,重新保存到FLASH存储器中,之前要先擦除FLASH存储区。
2.SETUP *p_setup;
3.SETUP buf; // 临时变量
4.p_setup = (SETUP *) SegmentA // 指向FLASH
6.p_setup = &buf; // 指向RAM
7.p_setup-> gain_ch0 = 1.02; // 修改参数
8.flash_memcpy((char *) p_setup_flash, (char *) buf, sizeof(SETUP)); // 拷贝到FLASH

网友A:
这是flash的操作,代码还是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