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 328 TIMER3怎么设置

楼主(2017-07-22):
刚开始用中颖芯片,现在设置定时器时有问题。我设置的定时中断时间是250uS,但是实际测出来是3mS,不知道是那里设置不对,谁能帮我看下。定时器3配置如下:
void        Timer_Initial(void)
{
                #define                Time_250uS                6000
                #define                Time_10uS                240

                BANK1_SET();
                //***********************************************************************
                TL3 = (65536-Time_250uS)%256;                //
                TH3 = (65536-Time_250uS)/256;
                ET3 = 1;                                                        //

                T3CON = Bin(00000000);                                //

                TR3   = 1;                                                //
                //***********************************************************************

                //***********************************************************************
//                T4CON = Bin(01000000);                                //
                                                                                //
//                TL4   = (255-240);
//                TH4   = 0xff;                                                //
//                TR4   = 1;                                                //
                //***********************************************************************
                BANK0_SET();
}

中断配置如下:
void        Interrupt_Initial(void)
{
                IEN0 = Bin(10100010);                //总中断使能,定时器3中断使能,触摸中断使能
                IEN1 = 0x04;                                //定时器4中断使能
                IEN2 = 0x00;

                IENC = 0x00;                                //外部中断除能
                ELEDCON = 0x00;                        //LED/LCD帧中断关闭

                TCON = 0x00;                                //外部中断除能
                EXF0 = 0x00;                                //

                IPL0 = Bin(00000000);                //
                IPH0 = Bin(00000000);

                IPL1 = Bin(00000100);                //定时器4中断等级3
                IPH1 = Bin(00000100);

                EXCON = 0x00;                                //
}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中颖的技术支持! 或者也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