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如何产生多路隔离电源?

楼主(2017-07-22):
项目中用到了1个程控直流电源,该电源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实时调整电压,现在需要将这一路电源分为6路,且每一路之间都要隔离,给6个不同的负载供电,每一路工作电压+12V左右,功率不超过10W。
注:不能使用类似DC-DC的方案,当输入变化时,输出也要随着变化,类似1比1变压器的功能。
有没有合适的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A:
输入一个全桥,然后50%占空比,然后6个变压器隔离,然后就输入变输出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