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路灯电源设计的4种方案

楼主(2017-07-22):
LED路灯电源设计的4种方案

LED路灯 是LED照明
中一个很重要应用。在节能省电的前提下,LED路灯取代传统路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市面上,LED路灯电源的设计有很多种。早期的设计比较重视低成本的追
求;到近期,共识渐渐形成,高效率及高可靠性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主要是针对几种不同LED路灯的应用,提出了适合的架构,并对其优缺点进行分析,以便让读者能根据具体状况和设计的路灯种类,找到最合适的方案。

  方案一:直接AC输入,对6串 LED 分别做恒流控制

在本文介绍的几种方案之中,这一种方案应该是目前效率最高、电路成本最低的方案(图1)。直接用光电耦合器对初级侧电路进行回溯控制,调节输出电压。相对
于其它传统方案,该方案的开关损耗少。将CS的电压固定在0.25V,对6串LED分别做恒流控制。IC会侦测FB的位置,将电压最低那串LED固定在
0.5V。此时由于各串LED的Vf值的总和不同,产生的压降会落在MOS管上,导致一些损耗。如果是一般对Vf分BIN筛选过后的LED,损耗应该可以
控制在2%以内,少于一般的开关损耗。该方案的优点是效率高、成本低,缺点是AC输入、需要较多的研发成本。该方案适用于可以用AC直接输入的路灯。

方案二:DC或电池输入,对6串LED分别做恒流控制

它采用多串的升压结构设计,LED驱动
的方式与前一种类似,差别在于由AC输入改为DC或是由电池输入。低压侧传感的设计只要选择适当的MOS管,LED可以串相当多的颗数。相对于
AC输入的方案,其设计较为简单。但由于多了一次升压的开关,效率相对较低。方案的优点是设计简单、电路成本低,缺点是效率较低。它适合太阳能电池
或通过适配器输入的路灯。

方案三:单串降压结构

有些厂商仍喜欢用单串的设计,优点是维修容易,而且可以做模块化设计。不同功率的路灯可以使用相同的灯条,只要更换面板
,插上不同数目的灯条,就可以组合出各种不同功率的路灯。但它的缺点是每一串都需要独立的电源模块,成本较高,而降压的结构会让LED的数目受限于IC的
耐压。在图3所示的例子中,LED最多串到
14颗,如果要设计20W的灯条,就需要使用700mA的LED。为了使效率达到最高,必需针对LED的数目来调节输入电压,也就是适配器的输出电压。

      该方案的优点是降压结构效率较高、单串设计、配置较为灵活,缺点是电路成本较高、LED串联数目受限于IC耐压。它适合通过适配器输入的路灯

      方案四:

同样的单串设计,升压结构会较降压结构的效率低,但是LED串联的数目不再受限于IC的耐压,而是由MOS来决定,因而可以串联较多的LED。由
于大多数的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都不高,因此太阳能
路灯较适合使用升压结构。而选用电流模式的恒流设计,可以让输出电流较不受输入电压变化的影响,在电池满载以及快没电时,都能让路灯维持相同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