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有M451移植UCOSii的实例吗?

楼主(2017-07-22):
M0516 移植ucosii 已经OK  但是M0系列的RAM套小 4K,只能跑两三个任务,现在已经申请到M451片 但是没有相关实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去ucOS 官方看看有没有提供现成的。

网友:
上面帖子里下载。

网友B:
官方没有提供,需要自己移植。或者找别人移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iii的  已经下载看过了,谢谢!

楼主:
  自己试验出来了  程序可以跑起来了

1.首先还是要修改 .S文件

               DCD     OS_CPU_PendSVHandler      ; PendSV Handler -------------------------------
                DCD     OS_CPU_SysTick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2.  修改对应的cpu.c .h asm文件

3.
void  OS_CPU_SysTickInit (INT32U  cnts)
{
    INT32U  prio;

    OS_CPU_CM4_NVIC_ST_RELOAD = cnts - 1u;

                                                            /* Set SysTick handler prio.                              */
    prio  = OS_CPU_CM4_NVIC_SHPRI3;
    prio &= DEF_BIT_FIELD(24, 0);
    prio |= DEF_BIT_MASK(OS_CPU_CFG_SYSTICK_PRIO, 24);

    OS_CPU_CM4_NVIC_SHPRI3 = prio;

                                                            /* Enable timer.                                          */
    OS_CPU_CM4_NVIC_ST_CTRL |= OS_CPU_CM4_NVIC_ST_CTRL_CLK_SRC |
                               OS_CPU_CM4_NVIC_ST_CTRL_ENABLE;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OS_CPU_CM4_NVIC_ST_CTRL |= OS_CPU_CM4_NVIC_ST_CTRL_INTEN;

}

void  OS_CPU_SysTickInit (INT32U  cnts)
{

        SysTick_Config(cnts);
}
替换掉

楼主:
现在 信号量测试有问题
现象是  4个任务开两个信号量,只要两个OSSemPend 就死机
只保留一个正常
同样的程序在m0516  上可以正常
已经排除是堆栈过小的原因

楼主:
是不是还有什么M4和M0 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有什么M4和M0 要注意的地方

优化级别有影响

楼主:
自己结贴  是keil FPU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