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学习的有点晚,请大家谅解

楼主(2017-07-23):
想问下大家关于两个函数的问题
void GPIO_group_OUT(_gpio_group *group,u16 outdata);
void GPIO_bits_OUT(GPIO_TypeDef* GPIOx, u8 start_bit, u8 bit_size,u16 outdata);
这个是common.h文件里面的函数声明

楼主:
问题来源,我参照"1 LED跑马灯.rar"这个文件用正点的库函数工程模板文件写了个LED跑马灯,结果出错了,如图
我写的一份代码放在"Desktop.rar",因为源文件比较大,所以只放了部分

1 LED跑马灯.rar

868 Bytes, 下载次数: 3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哪个函数的问题,所以很是迷茫

网友A:
LED0=0;
STM32不支持这样的操作的,这是51过来的习惯,不支持直接赋值。

网友B:
比较一般的搞法,是定义一个看起来像函数的宏:
#define LED1_ON()     GPIOA->BSRR = 1ul << 8
#define LED1_OFF()    GPIOA->BSRR = 1ul << (16 + 8)
用的时候这么写
   LED1_ON();
   LED1_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0=0;
STM32不支持这样的操作的,这是51过来的习惯,不支持直接赋值。

可是我看的那份,他就是直接赋值的,这就很伤了

网友A:
换个操作IO的教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一般的搞法,是定义一个看起来像函数的宏:
#define LED1_ON()     GPIOA->BSRR = 1ul BSRR = 1ul  ...

这是寄存器的写法,是么,利用位指来写的

网友C:
估计是想用 BITBAND 操作,但是又没搞明白,没人那么有空给你看源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想用 BITBAND 操作,但是又没搞明白,没人那么有空给你看源文件的。

想学习stm32自己编程 ,但是感觉自己好菜

网友D:
一起学stm32—————基础篇4(点亮led)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212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起学stm32—————基础篇4(点亮led)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2128-1-1.html
(出处: 21ic电子 ...

谢啦

网友E:
你要用正点原子的教程 也要好好看看人家的教材啊然后再照着写就可以了。

网友F:
下载了你的工程文件,没有你说的那种问题啊,你这种写法虽然是常规的51单片机方式,但是没感觉到有问题啊

网友G:
把跑马灯代码和你的代码下载下来看了下。
首先跑马灯源代码中没有调用GPIO_group_OUT、 GPIO_bits_OUT这两个函数,所以你的问题不在这2个函数上面。
你的main.c包含了4个头文件:delay.h,sys.h,usart.h,led.h。不知道你哪一个头文件中包含了#include “common.h”?
如果没有包含,编译就会出错。因为你只宏定义了#define LED0 PEOUT(3),编译器不知道PEOUT3是个什么东东,直接赋值就会出错。
即使包含了#include “common.h”,如果你没有对common.h中的内容修改,编译还是有可能会出错,因为common.h有对PEout(n)的宏定义,而没有对PEOUT(n)的宏定义。编译器还是不知道PEOUT是什么东东。
另外LED0 == 1是一个表达式,不是赋值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跑马灯代码和你的代码下载下来看了下。
首先跑马灯源代码中没有调用GPIO_group_OUT、 GPIO_bits_OUT这两 ...

那个定义在sys.h文件里有

网友G:
上面回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PEOUT和PEout不是同一个宏定义。
你把#define LED0 PEOUT(3)改成#define LED0 PEout(3)试试

网友H:
要不看看21ic公开课的教程?

网友I:
看看论坛中的教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哪个函数的问题,所以很是迷茫

左边表达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源,我参照"1 LED跑马灯.rar"这个文件用正点的库函数工程模板文件写了个LED跑马灯,结果出错了,如图 ...

在led。h文件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宏定义,要包含那个sys。h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