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解

楼主(2017-07-23):
GPIOB->BSRR = 0x01就是把GPIOB port 0升为高电平
GPIOB->BRR = 0x01就是把GPIOB port 0降为低电平
GPIOB->BSRR = 0x02就是把GPIOB port 1升为高电平
GPIOB->BRR = 0x02就是把GPIOB port 1降为低电平
GPIOB->BSRR = 0x04就是把GPIOB port 2升为高电平
GPIOB->BRR = 0x04就是把GPIOB port 2降为低电平
GPIOB->BSRR = 0x08就是把GPIOB port 3升为高电平
GPIOB->BRR = 0x08就是把GPIOB port 3降为低电平

为什么它这里 ,那个十六位数字一直在增加,是因为按顺序下来成倍数增加?

网友A:
二进制移位操作啊,
端口0、1、2、3,对应二进制不就是0000 0001、0000 0010、0000 0100、0000 1000,换成16进制不就是0x01、0x02、0x04、0x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进制移位操作啊,
端口0、1、2、3,对应二进制不就是0000 0001、0000 0010、0000 0100、0000 1000,换成1 ...

这个操作说的是对PB0 PB1 PB2 PB3这三个端口的定义;还是说,对于PB端口在.c文件就可以这样写了,设置其的高低电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