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见有些F103的例程,配置系统主频位56MHZ,这么偏...

楼主(2017-07-23):
(无正文)

网友A:
看个人意愿了吧,配置成多少都可以

网友B:
应该是和AD有关系了,14的倍数的话,ad稳定性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AD有关系了,14的倍数的话,ad稳定性好

为什么ad要是14的倍数呢?

网友D:
因为ADCCLK最大为14MHz,所以14的倍数比较好分频

网友E:
一般都是72Mhz,56M这个主频确实有点偏门的

网友F:
不会吧,72Mhz下我也用过ad的,很稳定,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网友G:
奇怪,为什么设置ad的时候,最大主频要是14M呢,这个有什么说法

网友H:
ADCCLK最大为14MHz,最小采样周期数是1.5+固定位12.5个周期=14个周期,所以是1MHz。

网友I:
设置成56M的时候,可以ad达到最大采集速度,是这样的吧

网友J:
当ADC的时钟频率超过14MHz时,ADC的精度将会显著下降。所以说,和精度和主频都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意愿了吧,配置成多少都可以

这句经典,我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AD有关系了,14的倍数的话,ad稳定性好

意思是72M的主频下,就不能用AD了吗,实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