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ADC低电平mv级采集问题

楼主(2017-07-23):
各位大神,请问你们在用STM8S003F的ADC时,在小于20mV左右的电压时,采集到的ADC值为0是什么情况?高于这个值,采集到的值基本正常,输入到ADC端口是2K的电阻,前端有运放
按理说5V/1024=4.8mV以上应该就能采集到才对呢

网友A:
要分清理论与现实,ADC采集并不是完全线性的。

网友B:
也要看参考电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清理论与现实,ADC采集并不是完全线性的。

这个能了解,不是完全线性,但是这个差了4个字,好像差的有点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要看参考电压 。

参考电压是标准的5V的,三位半的表测出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