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80能进入休眠但不能被CAN总线活动唤醒

楼主:
进入休眠配置部分:
    CANCON = 0x20;//禁止/休眠模式
    while(CANSTATbits.OPMODE !=0x01);
    CAN_SetMode(CAN_MODE_STANDBY);//CAN收发器进入待机模式
    OSCCONbits.IDLEN = 0;//配置休眠模式
    Sleep();//进入休眠模式
    App_System_Init();

CAN总线唤醒配置部分:
    RXB0CON = 0x20;//只接收有效的标准标识符信息
    /* 初始化CAN的中断,PIR5为CAN的外围中断标志寄存器 */
    PIR5=0X00;               // 清所有CAN中断标志
    PIE5bits.RXB0IE = 1;     //使能接收缓冲器0的接收中断
    PIE5bits.WAKIE = 1;      //允许CAN总线活动唤醒中断
    IPR5bits.RXB0IP = 1;     // 接收缓冲器0的接收中断为高优先级
    IPR5bits.WAKIP = 1;     //CAN总线活动唤醒中断为高优先级
    CAN_SetMode(CAN_MODE_NORMAL);//CAN收发器设置为正常模式

CAN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high_priority High_ISR(void)
{
    if(PIR5bits.WAKIF==1)//CAN总线活动唤醒中断
    {
        PIR5bits.WAKIF = 0;
    }
    if(PIR5bits.RXB0IF==1)//接收缓冲区0接收到报文
    {
        PIR5bits.RXB0IF=0;      // 清接收中断标志
        ECAN_Receive(&g_tCanRxMsg);

        //........
    }
}
疑问1、如果CAN总线活动可以唤醒中断是先进入中断,然后执行Sleep后面的程序吗?疑问2、之所以不能唤醒是不是因为当OSCCONbits.IDEN = 0,CPU及外设全部关闭,所有时钟被禁止导致不能被唤醒?如下图

功耗管理模式

功耗管理模式

楼主(2017-07-23):
这是CAN总线活动唤醒的说明

楼主:
问题解决,我在Sleep();前重新加了两句指令
PIR5bits.WAKIF = 0;//清除CAN总线活动唤醒中断标志
PIE5bits.WAKIE = 1;//允许CAN总线活动唤醒中断
这个配置在CAN初始化里已经加上了不知道为啥没起作用.

网友A:
想问下PIC18F66K80的CAN寄存器怎么配置?还有与USB_CAN调试的时候是选择LOOP 模式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PIC18F66K80的CAN寄存器怎么配置?还有与USB_CAN调试的时候是选择LOOP 模式还是? ...

寄存器配置可以参考PIC18F官方例程,USB_CAN调试用正常模式验证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寄存器配置可以参考PIC18F官方例程,USB_CAN调试用正常模式验证就可以

官方例程有说明吗,看芯片资料有的地方看得不明白。例程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C:
这个芯片我已经用了几十万个 在我的产品上

网友C(2017-08-23):
引用 网友D:
PIC18F25K80  我们正规Microchip
QQ:540016159    电话:13728787722

加我微信

网友E(2017-11-02):
PIC18F25K80  Microchip 代理
QQ:3027681806    电话:15914129010

网友F(2019-04-04):
这个硬件有要求吗?我外接用的TJA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