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7-07-23):
(无正文)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是要设计两个隔离电源电路?还是用两个隔离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意思,是要设计两个隔离电源电路?还是用两个隔离电源模块?

就是我的板子需要用到两个电源, 而且这两个电源要隔离起来,,  其中一个电源是负电源,  用DC/DC是不是就可以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的板子需要用到两个电源, 而且这两个电源要隔离起来,,  其中一个电源是负电源,  用DC/DC是不是 ...

可以的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直接上两个隔离型DC-DC就行,完全隔离,不是LDO哟

网友D(2019-03-21):
其中一个电源是负电源,  用DC/DC是不是就可以做到?